行车起升电路的改动

楼主(2009-10-20):
我厂工作环境恶劣 行车起升限位断火器 经常出故障 缺相 烧过多个电机 为此 我把电机 用正反车控制 3根相线 与电机直接 省余的2根线 我接限位器常闭 串到起升接触器 的线圈上 这样只限制起升 高点 对低点 不限制 不知道我这样改动 可行吗 有什么不妥 望朋友们帮下

网友A:
不行!

看你说的都很难让人理解怎么行得通呢?

网友B: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是用限位器控制接触器线圈....我以前也这样想过..就是没搞过.....如果可以这样那为什么 生产厂家不这样做呢?  想不明白...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 由你所说 我想到 在接触器 烧接 断不开电的情况下 限位器不起作用 故我的做法是不对的

网友C:
安全第一...不可以这样做.

网友D:
朋友,你可以用限位开关的触点去控制正反转接触器,这样安全。你不放试试。

网友E(2009-11-27):
那样不行的,如果接触器触头粘死了,照样烧电机。最好买好点的断火器!

网友F:
可以这样改,烧接触器触头??用断火的话里面也有触头,就不怕烧吗??接触器余量放大点应该没事

网友G:
接触器触头粘连有断火器就可以不烧电机吗???当你吊物在中途就停下,这时接触器出现粘连不能完全断开,能说不会烧坏电机吗?能否将断火器由主回路保护改为控制回路保护,可以根据你们厂生产环境来决定。接触器粘连烧坏电机的问题可以另外考虑保护。

网友H:
那样不行的,如果是在上升吊物体的时候你接触器触头粘死了那你行车不冲顶了? 最后是钢绳断物体掉落产生什么后果不可而知。

断火限位器肯定得用的,你不防到市场找找好质量的试试,

关于你接触器出现粘连的问题,接触器用大些(我们5T车上现在是用的95A 从没出现粘触头),加装电机综合保护器可以保护

缺相引起的电机烧坏。

-----------------------------------------------
长期回收(好坏) PLC 屏 变频器 光电接近传感器 等

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I:
是呀...LZ要考虑接触器的粘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