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的上升沿

楼主(2010-10-05):
有上升沿触发的LAD程序中的那个M1.0,只是给该条程序使用的吗?好象别处并不需要它,是这样的吗?它的作用只是生成这个触发吗?

网友A:
上升沿需要一个位地址存储上个循环的状态,所以可以使用任何的位地址。只需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B(2010-11-17):
这个位地址是存储检测上升沿触发信号的状态存储器,检测指令就是检测这个位地址的变化,来判断数否有上升沿脉冲的产生。这个位地址不要再用在别的地方 要不会出现无法预料的错误

网友C:
是的,只要不重复

网友D:
41912604工控技术交流群也许可以帮助你

网友E(2011-02-09):
是的,只要不重复 ,且M1.0始终为1了。

网友F(2011-03-29):
又见广告啦,广告要逐步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