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显示问题,有时能正常显示有时无显示但绿灯亮,怪现象

楼主(2010-03-04):
我遇到一台7.5KW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上电显示时亮时不亮,好时变频器运行正常,且多次断电(短暂断电)时,再次送电显示都正常,但是断电时间长时显示一般不能点亮,就绿灯亮!5V电压也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哪位师傅能指点指点,该如何处理,先谢了!

网友A:
电容充放电,你多拉及次电试试。

网友B:
主板有问题。与13830812651技术交流

楼主:
我都试了很多次了 ,主板上的电容我都换过了 结果还是一样 !!

楼主:
我遇到一台7.5KW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上电显示时亮时不亮,好时变频器运行正常,且多次断电(短暂断电)时,再次送电显示都正常,但是断电时间长时显示一般不能点亮,就绿灯亮!5V电压也正常  这种现象是不是和电源有关??

网友C:
      主板有问题

网友D:
主板不会有问题  问题在开关电源上的贴片电容上 有老化了

网友E:
晶振坏了,cpubgfrthjkl;k‘lgfxchjvkblk

网友F(2013-04-10):
楼主,搞好了没有啊?搞好的话给说一下,我也碰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了,谢谢!

网友F:
6楼变频检修,问一下,开关电源上的贴片电容只要体积大小一样,能随便换吗?谢谢!

网友G(2013-05-13):
楼主,电容不是看体积的,要看电容值和耐压值,极性等

可能是六楼说的问题,开关电源启动电路工作不稳定,一般电容问题较多见

网友H:
不能随便换的,还有容量耐压等参数

网友I(2013-11-15):
要按同规格更换,就是容量要一样。

网友I:
要按它的容量和耐压值更换,与原机的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