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变频器开关电源的故障

楼主(2010-10-29):
前几天接到一台三星E5变频器,高频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脚被烧断了,测量了一切原件,只有两只串联的供电电阻(0.51欧)烧断,其他都为好的,找了一个变压器和两只0.48的电阻装上,还是没有正常电压,变压器初级也没有一点电压,后又换了稳压及震荡原件都不行。测得的输出部分都是3V左右的电压。郁闷

问题补充:

变压器贴纸型号不一样但各脚位阻值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