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不能启动

楼主(2010-02-09):
普传变频器不能启动,别人是刚刚修好送过来的 。可是我把变频器好,然后试机的时候就又不能启动了。外部线路是没有问题。参数我也有修改过。是我参数修改错误了,还是变频器自身有问题???????

       还请各位师傅给在下指点迷精啊!!

            有劳各位师傅

                            谢谢!

网友A:
出了什么问题   怎么修的   你应该说清楚

网友B(2011-12-28):
参数有问题就先把数据初始化就可以了 也可能是控制板问题

网友C:
我们是搞电路板维修的,电路板维护合作电路板维修互利电路板维修服务

朱先生13024178619

www.caiyadianzi.com

网友D(2012-02-05):
普传变频器厂家武汉办,有问题可以返厂,质保期内免费维修,1500713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