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己维修PORT0求助?

楼主(2010-11-22):
要申明一下自己维修哦,谁知道12A7BA和10R0到底是个什么元件啊?不知道南京的华龙能不能买到?想要自己买回来亲自动手更换,如果哪位大侠知道麻烦给小弟指点一二啊,大谢特谢了,唉,说白了小弟感觉拿出去维修不值啊,就两个小元件几百块的维修费也太不能接受了

网友A:
你要发张图片上来才好说...

楼主:
手机拍的照片有点不清楚哦,12A7BA和右边那个元件一样的,10R0好像也和左边那个蓝色元件一样,以为已经烧不见了,10R0就在12A7BA的反面,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元件吗

网友B:
保险电阻,二极管。

可以寄到我处维修。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10r0是10欧贴片电阻,12A7BA是个二极管,查下参数可以代换的

深圳朗辉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0755-61635357

15914193712免费咨询,周工

www.szlanghu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