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C80系统(数控折弯机)故障 求助

楼主(2009-12-14):
公司一台进口折弯机,用了5、6年,数控系统采用瑞士的CYBELEC公司的DNC80系统,最近系统启动不正常,经常要重复开关好几次才能启动到正常操作页面,周五早上开机,彻底黑屏,再也不能启动,没有任何反应。望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二,或留下联系方式,我方会主动与你联系。我刚到这个公司,负责设备维护这块,数控折弯机这方面不太熟,郁闷啊!一来就碰到这个大头的问题!!!!!!

网友A:
ZGWZZLJ你好!

从时间上看,你们公司折弯机的DNC80系统应该属于停产后期的产品,它的后续产品是DNC880。

无法启动情况有很多种:

1.显示器没有显示,你无法看到启动页面,误以为是无法启动,这种情况你开机等待1分钟左右让操作工按照正常操作去试试,注意“编程”、“手动”、“半自动”按键上的指示灯会不会随着操作发生变化,没变化就应该是主板问题了。

2.判断是不是主板问题,你要是具备电脑知识,可以判断一下:

a.打开后盖,将后面的连接线全部拆下来(注意::::做好标识,以便重新连接),只保留右上角的黑色电源插头(类似电脑主机电源线插头),然后单独给DNC80系统通电,观察是否能够正常启动:如果能就是外部线路原因;如果还不行就基本判断是系统问题了。

b.进一步就要细心了,将键盘打开(四个内六角螺钉),就能看到主板了,将除电源和显示器外的线全部拆掉,单独给主板供电:如果能启动就说明主板是好的,其他板子有问题(你没法修了);如果还是不能启动,就确定是主板问题了。

提醒一下:拆时一定要注意,建议先给我们来个电话,给你说一些注意事项,你是好心尽力修别弄的我都不好修了,怪我瞎指挥^_^

另:说明一下,自己处理不了可以委托我:系统维修,现场调试。同时给你们培训机床维护(电气、液压、机械)注意事项。

添加我的联系方式:

李世军13918370480/021-51875962(办公室)

邮箱:lishijun740712@163.com

网友B(2010-07-08):
瑞士的CYBELEC公司的DNC系统开机黑屏是最常见的故障,在平常维修的过程中大部分是控制器电路板出来问题。

广州高技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专业数控折弯机数控系统维修、折弯机电路板维修、折弯机驱动器维修、折弯机显示器维修、瑞士CYBELEC公司的DNC10维修、DNC50维修、DNC60维修、DNC600维修、DNC70维修、DNC80维修、DNC880维修、DNC800维修、DNC900维修、DNC1200维修、ModEva维修等、具有维修速度快、质量好等特点欢迎洽谈!!!

抢修热线:020-86489454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gaojijie.com/xinxishow.asp?ProID=1890

网友C(2011-06-22):
楼主你好,黑屏:要分清是显示器问题、显卡问题或系统问题;

网友D: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AB松下PLC相关视频●模具视频教程●数控编程
▆三菱 -PLC相关视频▆▆▆▆
三菱PLC视频教学
三菱FX2N视频教学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应用技术视频
三菱定位模块教学视频
三菱PLC通信技术视频
三菱伺服应用技术教程
三菱步进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触摸屏应用视频教程
三菱特殊功能模块视频教程
步进电机教学视频
三菱变频器视频教程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应用技术视频
▆▆西门子-PLC相关视频▆▆▆▆
西门子PLC S7-200 视频
西门子S7-300PLC step7 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LOGO多媒体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200视频教程
西门子PLC视频S7-300,
西门子PLC视频S7-400,
西门子PLC视频Wincc视频教程
西门子自动化PLC等多媒体视频教程及资料集
▆欧姆龙 -PLC相关视频▆▆
欧姆龙可编程控制器视频
欧姆龙原理编程应用视频教材
▆▆▆AB-PLC相关视频▆▆▆
AB PLC视频教程PLC培训32讲
▆▆▆松下-PLC相关视频▆▆▆
松下FP1 PLC视频石油大学电气控制可编程控制
▆▆▆ProE  4.0 6.0相关▆▆
◆Proe野火版4.0 直板手机结构设计视频教学
◆proe4.0中文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proe野火版3.0全套视频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NGINEER Wildfire 4.0 中文版 汽车水箱全3D模具设计高级语音视频教学
◆ProE 4.0野火版 汽车塑胶配件3D拆模(分模失败的处理办法)高级視頻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入门到高手:个人自学PROE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全集
◆ProE Wildfire 4.0 中文版(塑胶产品全3D过程模架模具設計、2D工程出圖、散件圖標數)視頻培訓教
◆PROE 逆向造型(产品抄数)视频教学
◆ ProE Wildfire 4.0 中英文版 细水口模具3D模具设计到工程出图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 手机堆叠(MD)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 基础入门 高级曲面.产品设计、模具、齿轮、破面修补
◆watermark_hot_small 个人自学: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PROE野火2.0模具设计首选精品多媒体教程
◆watermark_hot_small ProE高级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2.全中文多媒体教程
◆ProE 野火版 齿轮设计 多媒体语音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Pro/E 4.0野火版 产品实例设计(液晶电视/数码相框/头枕显示器/机顶盒结构设计)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结构设计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 2.0手机产品设计多媒体教学
◆CAD+PROE《MP4产品结构设计》与《MP4 2D与3D模具设计》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基础设计》野火2.0中文版多媒体教学
◆ProE 5D鼠标模具设计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野火版4.0高级3D分模(专业3D工程师培訓視頻教程)
◆ProE野火2.0滑盖手结构机计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 手机上盖模具设计
◆Pro/e wildfire 2.0 高级曲面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NGINEER Wildfire2.0钣金设计
◆Pro/E野火3.0钣金件制作-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 wildfire 2.0机构仿真 多媒体视频教学
◆PRO/E2.0野火版 IGES补破面语音视频教学
◆ProE2.0拆电极 拆铜公 视频教程
◆ProE 钣金设计 视频教学3CD 野火版
◆ProE2.0微波炉3D模具设计多媒体视频
◆用多媒体教学 ProE野火版语音视频教学
◆proe_wildfire3.0_中文版钣金设计专家视频指导教程
◆proe野火版4.0中文曲面造型视频教程
◆ProEngineer 野火版 Wildfire3.0 全程多媒体语音教学
◆Pro/E Wildfire3.0中文版 钣金设计入门到高级
◆即学即会proengineer wildfire2.0基础教程与范例
▆▆▆CAD相关▆▆
◆ AutoCAD2004中文版+UG NX4.0中文版模具结构(排位)设计自学教程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watermark_new_small AutoCAD注塑模具高级2D结构排位(组立图)与UG高级分模语音教学
◆个人自学CAD模具结构设计首选精品视频教学
◆AUTO CAD动态模具视频教学
◆模具设计高手 AUTOCAD塑胶模具结构视频
◆AutoCAD2008室内装潢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机械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电气工程设计视频教程
◆AutoCAD2008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程 CAD排位视频教学
◆AutoCAD建筑平面图设计视频教程
▆▆UG相关▆▆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6.0模具设计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程
◆UG NX 6.0中文分模实例讲解视频教教学
◆UG NX 6.0逆向点造型视频教程
◆UG4.0中文基础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4.0高级曲面设计视频教程
◆UG4.0刀路编程视频教程 UG刀路教程
◆UG5.0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NX5.0分模
◆UG3.0 / UG2.0 刀路编程视频教学
◆UG5.0中文视频教程 UG5.0中文视频教
◆UG4.0中文模具/分模设计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3.0 / UG2.0 拆铜公视频教程 UG视频教学
◆UG NX2.0中文汽车分模视频教学
◆个人自学最新版UG NX4.0建模/曲面/钣金/模具设计/装配/手动分模/编程 全套
◆UG NX4.0 中文版 超高难度(汽车配件)塑胶模具设计视频教学
◆UG NX 4.0逆向工程(产品抄数)高级讲座语音视频教学
◆ 塑胶模具设计与结构2D图排位 工厂多实例视频教学
◆金瓷工作室全套(包括UG拆电极,UG_CAM UG_CAD UG范例全套教程)
◆UG NX5.0 五轴编程加工视频多媒体教学
◆UG逆向(点造型)短期特训多媒体视频教材
◆UG NX 高级曲面、图片造型 多媒体视频教学
◆ UG NX4.0 产品设计与曲面造型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 UG NX5.0运动仿真 机构模拟多媒体实例视频教学
◆UG NX5.0中文版全套教学光盘(曲面造型 三维建模 工程图 装配 机械设计 视频教学)
◆UG NX4.0全套视频教学(基础 零件设计 模具设计 3D分模 编程 高级曲面)
◆ UG NX4.0 MoldWizard 模具设计全套高级实例视频教学
◆UG NX4.0 中文版 编程数控加工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3.0 CAM数控编程加工教学多媒体教程(包括UG后处理教学)
◆UG高级手动分模枕位插穿、碰穿视频教程
◆绝对比金瓷的UGCAM视频教学
◆UG3.0拆铜公拆电极视频 模具厂师傅录制
◆工厂设计师录制:个人自学UG NX 3D手动分模 5套高级语音视频指导
◆优胜UG4.0编程高级视频教学培训
◆UG NX4.0装配语音视频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
◆UG3.0手动分模多媒体发声教学光盘(教你分不开时如何处理★超高级的
◆UG NX3.0模具设计高级斜向抽芯语音视频
◆UG NX2.0高级分模视频教程 汽车、产品等案例
◆UG实用拆电极语音视频教程
◆UG NX4.0 多媒体教学 从基础入门到高级进阶,工厂师傅录制
◆全面的UG语音视频教学-台湾郭冲展大师全套
◆UG NX4.0变形金钢3D手动分模-有声多媒体视频教学
◆UG NX4.0高级曲面设计有声视频教学
◆UG NX3注塑模具设计到出工程图实例多媒体教
◆UG4.

网友E(2011-11-19):
从时间上看,我估计的显示器应该是用的电视机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从故障情况来看,应该是电视机显示模块的芯片问题,是否出现过开机几分钟后或者十几分钟后显示器才显示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