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欧姆龙PLC模拟量模块 连续烧毁 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09-12-15):
情况是这样的 所有线配好通电试验 一切正常

结果十分钟后PLC模拟量模块起火 严重烧毁

还有一台是一样接的 但是那个就没有烧毁

模拟量模块共有五个压力传感器 检查了一个下午始终没有找到原因

去掉传感器工作正常模块不会发热

连续烧掉两个模拟量单元 还是束手无策

唯一能看出不正常的是pLC 上的 ERC故障灯亮红灯

请大家踊跃回答 小生不胜感谢

谁有过类似的情况 请予以说明

网友A:
请各位老师 指导下列出所有的可能性 谢谢

网友B:
有可能是外围电路问题,前几天也遇到,他的一套西门子300全部烧坏,最后是,外围电路问题,而且你上电时一路一路上,并注意观察,最后查出问题,这种情况一定·要细查!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外围电路造成的,应该是有高压串入模块了吧?仔细检查下.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外围电路问题,前几天也遇到,他的一套西门子300全部烧坏,最后是,外围电路问题,而且你上电时一路一路上,并注意观察,最后查出问题,这种情况一定·要细查!

估计是外围的高压串进去了。我以前有个同事将220V的零线串到了24V的0V,结果吧我的PLC和变频器,都烧毁了。

网友E(2010-10-25):
楼上说的不错,查一下外围电路吧。

另外注意分析一下等电位点,比如说接地点选的是否合适。

网友F:
我想应该是强电与弱电共地问题,在一些设备有问题时对地电压不是0值,而是带有一定电压且大于24伏,所以导致的PLC损坏,这种情况又不好找原因,首先应能做的就是把24伏与220伏完全隔离。还有就是负载三相电流不平衡也会造成零点电位漂移,使零线电压不为0。

网友G:
不知结果如何,检查出问题没有?

网友H:
是否存在以下情况:

1,模拟量值是否过大或者正负短路

2,输入电压是否有接地现象

网友I:
施耐德PLC编程与维护班    掌握施耐德PLC指令、程序及组态编程维护,并能熟练进行PLC编程   (三菱、西门子)
联系人:陈老师 :13788998581          QQ:374826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