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01 5.5kw变频器 1故障报警处理

楼主(2011-02-11):
各位大侠:

 新年好!

现在我这有个问题困扰这我,我的abb  acs510-01 5.5kw变频器,一直出现F0001(过流)故障报警,检查1、内部设置5.5kw  Ie11.2A;2、加速时间以调至10S;3、外部检查电机未见异常

间歇性出现,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先行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你是间歇性出现,可以理解成较长时间运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请用钳形表测三相电流,这种方法最为直观,经验来看,电机三相不平衡可能性较大,如果三相平衡,也有可能是变频器内部电流测量单元有故障,只是可能性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