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端子4、5坏了

楼主(2011-09-11):
三菱A500变频器模拟信号输入端子4、5坏了,模拟电流信号4-20MA输入后无反应,请问各位大虾,还能修吗?怎么修复。注:就是输入端子坏了,模拟电流输入后不起作用

楼主:
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不会吧!要接AU端子转换你知道?专修三菱A500 F500 A700 F700驱动板 联系电话13812126331 18921263799

楼主:
AU端子已经短接,排除其他原因,肯定是变频器本身故障,更换变频器并考呗数据后,运行正常

网友A:
不一定!电流给定需要外部AU端子闭合才又效的!可以修 但修的意义不大 除非的大功率的!

网友A:
不一定!需要外部AU端子闭合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