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接上变频器就开不了机

楼主(2011-06-13):
     今遇到一台阿特拉斯75KW的空压机,装了变频器,空压机就显示旋转错误,没装变频器一点问题也没有,肯定的是变频器是好的,不知是哪儿的问题,请教各位了。变频器采用的是明电舍VT230  75KW的

网友A(2011-07-14):
查看一下控制方式,用开环控制就可以了

高性能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深圳厂家寻求合作,联系电话13424268464 QQ:1773669731 龙生http://www.drino.cn

网友B:
检查一下控制线路和原理 同时根据代码找到阿特拉斯的故障原因。我公司用的是ABB的 ZT90-VSD的

网友C: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专业自动化设备维修。

联系电话:(010 63352546   57174871  qq:591771065  邮箱:xx_zhang2003@yahoo.com.cn

网友D: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联系电话:(010 63352546

网友E(2011-12-28):
首先应判断运行方向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