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1-11-11):
     遇到一台台达VFD-F的变频器,一开机就显示CF3.7不知是不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请教大家了

网友A:
有这个警报吗?你确定

网友A:
CF3变频器侦测侧线路异常警报就有,建议送厂维修

如果是CF3.7的就没见过啦!!

楼主:
有这个故障的,一开机就显示CF3.7,短路电流传感器的输出脚跟地也没用, 现在换了另外一种电流传感器也不行,郁闷啊,主控板换了一个也是一样的原因,不知台达的电流传感器是不是专用的

网友B:
返厂吧,内部侦测线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