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磨床的三菱伺服器的AL-E9报警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2-30):
开启电源后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无法运行,手轮操作也无效,但供电一个多小时后问题又能解决,运行正常,但关电后下次开机又是同种问题,请问有谁有好办法解决啊?

网友A:
我有办法100%解决问题---13556213286

网友B:
AL E9 ,资料上面显示是 主电路OFF警告 .主电路电源断开时 伺服开启信号(SON)为ON. 接通主电路电源

是不是电源接触不良?

网友C(2010-07-08):
1楼能在线讲解一下吗?

网友A:
三菱伺服使用与维修技术支持-----13556213286

网友D:
没有一个说了怎么解决

网友E:
北京中关村韩工长年承接数控机床改造工程,精修SIMENES FANUC 三菱等数控系统!免费疑难解答!!!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电话:010--59712686
手机:18901246880 13521597218
QQ:1254481113
E-mial:haod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