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0-11-12):
请教:

                三菱MR-J2S-100A 伺服放大器  RL.52是什么问题?那位知道教下.

网友A:
三菱MR-J2S-100A 伺服放大器  RL.52是什么问题?那位知道教下.

网友B:
误差过大,交换过伺服器吗

网友C:
没使用过

网友D:
RL.52是误差过大,需要维修请联系:QQ 81851157

网友E:
mr-j2s-70b报无电源输入(e9)真的是7800坏了吗,不敢肯定

网友F:
不是7800坏了.

网友G:
伺服、步进电机培训班  内容:伺服步进电机正确安装、调试、维护、保养及故障处理

联系人 陈老师13788998581       QQ:374826525

网友H:
R52一般来说你之前使用正常的话,基本上是电机或编码器损坏的机率高一些;

而E9 如果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是母线检测故障,另一种可能是主板故障。

网友I(2010-12-12):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芯片级维修控制板、变频器。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办公:010—67127045

手机:18901246880      13521597218

http:hthckj.com

QQ:1254481113

网友J:
先检查一下参数,确定驱动器有没有问题,再检查电机,惠州市技高科技销售维修三菱伺服,大小故障100%修好,有问题请电--13556213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