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SJ300[4kw]机器不报故障也不运行

楼主(2010-01-20):
我有一台日立SJ300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直流电压也正常,参数设置也正确,打运行 就是不运行 请高手指点 谢谢 最好留个联系方式 谢谢啦

网友A:
你说参数正常你把设定的参数写出来,再有就初始化一下!你要测量一下控制线端子有没有电压?你改为面板控制看看!我的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B:
A001和A002  都改成2    保存

F001  设定个频率进去    保存

然后退到 D001      进入参数

然后运行看看有效果没。

网友C(2010-02-26):
没检测到直流电压          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D:
!:你看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了没有?  2:你看变频器STOP 指示灯是否一直闪烁? 如果是就是没有给他频率!

网友E(2010-06-24):
专业日立变频器维修、维修速度快价格优惠欢迎洽谈!!!

日立变频器常见的故障有:E01、E5、E06、E07、E09、E.14、E23.6、E24、E30、无显示等。

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http://www.gaojijie.com

网友F:
日立机常采用降压式2次电源通常是由一单独igbt模块完成 此模块不触发 会引起无直流母线电压 不报警 频率可调但无输出 电机不运转现象 换a7840

网友G(2012-08-16):
我的变频器和楼主说的故障一样,弄了好几天参数也不行。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整了,还望高手么你多指点指点。

网友G: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H:
电压检测异常,你看下D102的电压是几V,一般有500V以上,你看不到D102你把C091改成1

网友I:
电压检测有问题  更换7840后就正常  7840光偶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