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1-10-26):
   情况是这样的:小弟这边有一台设备调试完成,没问题了。之后有位客户说他们那边设备上有一台松下伺服电机不行,要拿到我们厂里来看看。于是乎,我就把这个有问题的伺服电机换到我们调试好的设备上(型号是一模一样的),结果设备不能工作,但是驱动器也没报警。。。。  再之后,我用JOG试运行这台伺服电机,奇怪的是电机正反转都没有问题。  我想问的是,JOG是否能判断伺服电机好坏与否。。。  若不能,此电机有可能是哪方面存在问题呢??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一般设备科得朋友,电路板维修找哪个啊,你们的电路板维修是自己做吗电路板维修电路板维修 电路板维修,找哪个呢?13024178619

网友B:
jog应该能判断伺服电机好坏,建议检查下参数

网友C:
我是昆山市帕鲁特机电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主要维修范围包含:变频器、驱动器、电路板、人机界面、数控等离子切割设备、数控火焰切割机、电源斩波器、控制器、调高控制器、注塑设备控制板、模温机控制板、线切割设备等大型进口控制设备。希望和您合作开发市场,18913251271 马国庆

网友D(2011-12-12):
编码器可能有问题,检查编码线是乎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