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

楼主(2011-11-17):
ACS510变频器(30kw)频繁发生过电流报警(代码F001),检查电机正常、负载正常、加速时间正常,通过调换发现该变频器装到哪里哪里报警,我判断是变频器内部故障,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恢复出厂设定值,再试一次,

曲阜嘉信变频器,专业经营嘉信变频器,软启动,变频控制系统等,性价比高,服务及时,如有需要,请联系,王经理,电话:13953186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