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烧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07):
请教各位高手,变频器的NTC热敏电阻经常烧毁是什么原因?跟电源电压有没有关系?谢谢了!

网友A:
有关系的 ,过流发热烧坏了吧。

网友B:
与电源电压关系应该不是很大,如果电压太大,先挂掉的可能是其它元件,而不是NTC,NTC后级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有管子短路拉

深圳朗辉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15914193712周工

www.szlanghui.com

网友D:
应该是你的NTC热敏电阻的串联分压电阻选择不合便,需要重新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