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车间的一机台使用的三菱plc,由于挡车工操作不慎淋上了烧碱

楼主(2010-05-25):
昨天我们车间的一机台使用的三菱plc,2n系列的,由于挡车工操作不慎淋上了烧碱,浓度还不低,今天发现时已经是全机台失灵,所有的控制按钮指示灯全亮,测电笔测量所有输入端全亮,赶紧停电清理、烘干,打开plc机壳时发现有两处芯片处的管脚已经生绿锈,经过清理和烘干后开机竟然没有事。想请教各位,像这种情况plc换掉还是不换?

网友A:
多用中性洗洁精洗掉那板上面的残留烧碱,关键是怕以后引起意外停机,洗好了就没事了.可以继续使用的.有问题可以联系  QQ:  343649400  13418980362  专业维修变频器,驱动器,线路板等.

网友B:
生绿锈一般是受潮引起,清洗烘干能用就没事,可先把程序读出来保存,需要购买或维修请联系---13556213286,QQ:860666450,

网友C:
将在意外情问况下发生故障,做成电气联锁还要机械联锁,这样这是有问题也不会有安全隐患。最好是最近时间密切观察一段时间,和以前相比,是否有不稳定原因。有需要可联系:QQ:9751314,电话:13798563617

                                                                                        曾母暗沙自动化欢迎你      httP://shop60859321.taobao.com/

网友D:
程序 数据做好备份

www.ytleader.cn

网友E(2010-06-26):
换掉PLC,看能否读出程序

网友F:
读出PLC内部的程序保存一下,如果后续更换方便些。需要技术支持可联系我,QQ:328556963

网友G(2010-09-15):
存在潜在隐患的PLC我想还是尽快换掉。

网友H:
程序\ 数据做好备份后,换掉PLC.

网友I:
随时做好更换准备

网友J(2010-10-27):
将事情的利弊汇报给老板,有他做主!!!

即然知道有隐患了,做好相应的准备就是了!!!!

-------------------------------------------------------------------------------

北京中关村韩工长年精修PLC、变频器!

北京华泰恒昌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软件园辉煌国际大厦21805

电话:010--59712686

手机:18901246880    13521597218

http:hthckj.com

QQ:1254481113

E-mial:hthckj@163.com

网友K:
还是换掉合适,主要是影响生产,得不偿失。

还是早做计划

网友L:
刚来论坛,还在学习中,只能帮顶了。

网友M:
我们用S7-200冲水多次,吹干又可以用了。后来一次把程序给冲没了。

网友N:
保存好数据

网友O(2010-11-30):
读出程序 做个备份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各种编程电缆 技术培训等

网友P:
最好备一个,防止它突然损坏

网友Q:
没准以后还会继续腐蚀,赶快备份

网友R(2011-01-05):
       建议还是把程序给备份一下!顺便买个做备份!那一天完蛋了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网友R:
建议还是把程序备份一下!顺便买个新的做备品!万一哪天完蛋了也省事了!

网友S:
变频器、直流调速590、PLC专业维修13830812651

网友T(2012-09-24):
我 是学徒不知道啊

网友U:
当然要换啦,越快越好。要不然会非常棘手的

网友V:
这个情况只能更换,修好了也只是暂时的,用不长。

网友W:
程序备份,清理干净还可以用,但要做好随时更换的准备。

网友X:
铜绿,应该不是这这次的失误造成的迹象。应该是在长久的酸性环境之下受潮引起的。可想而知,你们公司的环境可能不行,这种情况很常见啦。以前我们给苏州的一家化工厂做保养,全部是这种情况。他们更换过一批PLC,用不了多久又这样,之后我们每个PLC都给加了个盒子,嘿嘿,现在也没啥问题了。关键是环境太差

网友Y:
这样不稳定因素比较多,建议还是更换新的设备。

网友Z(2012-11-15):
程序数据备份出来之后···果断嘀换掉PLC

网友AA:
一般关键设备需要备用冗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