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是通用的吗?

楼主(2010-10-27):
各位大哥,请问伺服电机是通用的吗?现在有一套安川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但是伺服电机坏了,因为生产时间紧迫,我把现有的一台台达伺服电机代替下安川的。两个伺服电机的额定电压都是一样的,编码器的线按照台达的接口更改了下。请问这样可以么?

网友A:
不可以,驱动器一般都是配套使用的

网友B:
不行,编码器的电压是否一样.分辨率是否一样?

网友C:
知道编码器信号一样就可以,但使用效果没有配套的好用

网友C:
深圳博美德伺服驱动和伺服电机,刘龙新(技术兼销售工程师)15220009783

网友D:
如果编码器一样就可以用,包括编码信号的传送方式、接线和分辨率。

网友E:
通常不兼容,主要看编码器。

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协议

网友F: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G:
一般的都不通用  都是配套的

网友H(2010-12-01):
关键是编码器参数同  应可以

网友I:
伺服、步进电机培训班         内容:伺服步进电机正确安装、调试、维护、保养及故障处理

联系人 陈老师13788998581       QQ:374826525

网友J:
我公司是数控系统生产商,主要产品有:GSK系列车床、钻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DA98系列全数字式交流伺服驱动装置,DAP01交流异步主轴伺服驱动装置,ZJY系列主轴伺服电动机,DY3系列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DF3系列反应式步进电机驱动装置,GSKSJT系列交流伺服电动机,CT-L系列数控滑台等控制设备。如需要更详细的了解相关产品参数或技术支持可致电咨询。
联系人:许工
手机: 13318800290
电话: 020-81983651

网友K(2011-01-13):
一定不可以用,这个日系的电机跟欧美的不一样,他们在驱动器里面的解码方式是不一样的,不要说是台达,就是松下的电机和安川的伺服都不能配在一块,

网友L:
其实也是可以的,就是要调参数和电机编码器

网友M:
伺服电机分为通用性伺服如台达、松下、安川的伺服,以及专用性伺服如fanuc、fagor的伺服电机。

网友M:
楼主看过这两个帖子就知道所谓“通用”的含义了,并非楼主想象的那样不同品牌间可以互换通用!就算你编码器接口改了,其伺服控制性能不能保证

网友N:
先搞清楚以前编码器协议是什么,如果接线和协议一样可以更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