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点源板坏了

楼主(2014-05-19):
s7-200电源板没输出,指示灯不亮电源板都输出多少伏?24V另一个多少伏,能不能分别加电压

网友A(2014-08-31):
如果自己测试的话,可以单独加电源

网友B:
根据要求可以单独加电源,看你的输出是多少电压来决定的

网友C(2016-12-02):
电源板我知道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