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时,电机不转动

楼主(2011-08-28):
一台37KW变频器启动时,电机不转动,只是振动并有噪音。随着频率上升,情况加剧。偶尔能正常运行,但持续不了多久,几秒而已。无变频带动时,电机运转正常。另外发现W端子输出电压很低。请问可能故障原因,多谢!

网友A:
变频器坏的

网友B:
检查变频气把www.hncgq.com

网友C:
变频器可能是坏的,另外在检查检查你的参数设置!

网友D:
检查你的变频器输出吧,可能坏掉了

网友E:
w相损坏,造成输出缺相,电机的旋转磁场不稳定,造成电机的启动困难

网友F:
输出不平衡 造成启动困难啊

查一下光耦驱动电路

网友G:
 8楼说的对

网友H(2011-10-07):
变频器输出缺相

网友I:
很有可能是输出缺相造成的。。要维修了 、。。。

网友J:
三项不平衡,逆变有问题了。就是坏了没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