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 EP100交流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0-04-13):
  我厂原来有一台机床是三菱的,现在换了KND系统,EP100系列交流伺服驱动器。

      不知道驱动器该那几个参数,怎么该谢谢?

网友A(2011-08-12):
迈信客服电话027 87921284    15727066946
 欢迎新老客户致电咨询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B(2011-09-20):
三菱的比迈信的差吗? 只有低端升级改造高端的 哪有高改低的

网友C:
把原来参数调出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