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I/O怪问题,谢谢指点,。。。

楼主(2011-01-18):
  手头有一台FX2n-64MR ,怪 问题就是 输入口 每一组的 .3 有输入时,面板指示灯不亮, 用编程软件 强制Y输出时,每一组的 .3继电器都不吸合, 这事什么原因啊, 多谢 师傅们指点,。。。

网友A:
可能是PLC坏了 换台好的试试

网友B(2011-02-20):
是不是真的坏了

网友C:
大哥 很明显的是I/O板的总线断路了

网友D:
很大程度上说明,输出模块出现了问题。因为是一体化PLC,只有更换新的了。

网友E:
元件问题,是否换新的值得商榷,不妨查看plc里面单片机的数据总线是否对应于.3的总线断线,或者解码IC的.3输出坏了

网友F:
本公司(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气控制设备各类进口工业自动化工业制装置、开关电源、显示器、变频器、触摸屏、伺服驱动、伺服电机PLC板、卡控件、专业仿真进口电路板、程序解密、传动控制的维修企业。对于工业可编程系统(PLC\集散控制系统(DCS)、计算机数控系统(CNC)等三大系统及交直流传动装置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可对进口自动化装备的系统进行现场抢修。

贵公司如有电路板维修需求,希望能与我公司联系,我们会揭诚为你提供满意周到的技术服务。长期合作可签定协议优惠收费。热诚欢迎各客户前来公司参观,视察。我们将为你提供热情的服务。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联系人 :李鑫 15921591356

网友G:
明显机子坏了

网友H:
应该是输入信号那个点坏了     COM与X3  搭不亮的话    很好判断

网友I:
换个汇川的PLC,H2U系列,功能强大,程序完全兼容FX2N,可以试用下。效果不错!

网友J(2011-03-29):
广东  西门子,ABB变频器,楼宇暖通,自控产品,现货供应,价格优势。QQ联系:1907077986
电话:020-61210777-819曹先生

网友K(2011-05-10):
应该是那个输入点X3坏了。通电用线把X3和COM端短接一下,看指示灯会不会亮,就知道了。

网友L:
或许是PLC坏了,也或许是没加电造成  的。

网友M: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N:
换个配件就行

网友O:
英是X3坏了   赶紧换新的

网友P:
是否是输入信号有问题。查下输入信号是否接触不良等。

网友Q:
你检查一下负载情况,如果是直流,把正负换一下试试,如果还不行就是plc坏拉

网友R:
PLC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