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变频器能带110KW的电机吗

楼主(2011-09-07):
      我公司用的富士的变频器75KW,电机75KW,电流139A,由于更换设备问题,75KW电机不能用了!!!

改成110KW的电机!电流201A。

      用75KW时,电流90A这是正常运行时的负载电流,常时间运行

      现改110KW电机时,想请教下各位高手,75KW变频器能带110KW电机吗

楼主:
请名位专家指教。。急急急急谢谢

网友A:
不可以 必须选用110KW变频  如果强行运转可能导致危险

网友A:
针对110KW电机  电流201A  我建议你用110KW变频  电流210A  这个是德力西的变频  我也可以帮你配  15098997726  刘先生

网友B:
低负载的情况下是可以的,要求你把变频器的电机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调长些,要是要求电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是不可以的,因为电机的额定电流大于变频的额定电流,由于变频器不可以过载,而电机的过载能力要比变频器的强很多,多以容易损毁变频器,建议提高变频器的公率

网友C:
要看你带的什么负载了,风机水泵选P型机,重载选G型机,一般是升一档使用,110KW的电机要选132KW 或185KW的变频器

网友D:
主要是看负载的大小,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E:
严格的讲还是不好,但如果负载不是满载的话,也应该没有问题,只有频率不到工频,需要折算一下,最多只能到多少频率,根据变频器的最大运行电流就可以啦,建议不要这样。

网友F(2011-10-31):
出于安全考虑,我劝你千万不要尝试着去这样做,以免得不偿失!!!

网友G:
深圳变频器果断的告诉您 不能就连代风机的110kw都不行就别说重负载了

网友H(2011-12-06):
带不了的,根本启动不了

网友I:
不可以,这样会将变频器弄坏的,最好你用和电机相同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J:
我劝你千万不要尝试着去这样做,以免得不偿失!!!

网友K:
如果你能确定你的实际负载启动和运行时的电流没有超过150A的话,那就可以使用。但建议还是不要这样使用,一旦电流过大可能烧坏变频器。

网友L:
把变频器的频率的频率上限设一下  加速时间设长点

网友M:
本公司生产以下产品
1 单相逆变三相交流电源: 该电源在输入单相AC180V~AC260V电压时,输出三相可根据用户要求而设定的电压AC100V~AC440V。当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动时可将输出电压稳定在一个固定的值上。输出频率可选:范围0Hz~400Hz。 功率为: 0.4~11KW 。该电源体积小重量轻(无升压工频变压器)谐波小稳定可靠。三相输出相位互差120°±0.5°,输出频率变化﹤0.1Hz/24h,效率﹥95%,
联系电话:18993112627

网友N:
完全可以  电流不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即可

我公司的大部分设备都这样

网友O:
只要带载电流不超过变频器输出电流,就可以用。

网友P:
还是很危险的,建议不要这样做,一般变频器带电机都要放大等级的,你还缩小等级?

网友Q:
就是,大家说的对

网友R:
首先要看为什由75kw电机换成110kw,如果是负载没有变得话,应该可以,  用75KW时,电流90A,说明载荷很小,换成110kw,载荷也没有变化,电机电流也不会很大,只要设置好变频器的参数就可以,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望大家指正。

网友S:
确实应该是可以的,至于你的变频器用来做什么 然后起什么作用的。这样才好分析,或者改进。变频器比软起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