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相200V机械在国内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4-20):
各位哥哥姐姐:

 我们公司市做食品机械的。然后从日本进口了一批机器。机械的电源使用规格是  3相 200V   50HZ / 60HZ

5.2KW  .我们公司的前辈在国内用都是直接加一个380V变200V的变压器就直接用了。关于电压我明白,但是日本的电源频率和中国的

不是不一样吗?但为什么这么做行呢?原理是什么请各位前辈给说一下,还有就是怎么选用变压器。有公式什么的吗给写下来。谢谢

楼主:
我们公司市做食品机械的。然后从日本进口了一批机器。机械的电源使用规格是 3相 200V 50HZ / 60HZ

5.2KW .我们公司的前辈在国内用都是直接加一个380V变200V的变压器就直接用了。关于电压我明白,但是日本的电源频率和中国的

不是不一样吗?但为什么这么做行呢?原理是什么请各位前辈给说一下,还有就是怎么选用变压器。有公式什么的吗给写下来。谢谢

网友A:
改成星形接中国的市电就可以了,但是转速会比原来第一点,产量少一点

楼主:
里边有变频器。不影响使用吗?

网友B:
如果电机是靠变频器驱动的就更不影响使用了,电机的使用频率、电压是由变频器提供,不影响电机转速。

1、变频器的输入标牌已明确。国内工频50HZ满足使用要求。变频器的工作交-直-交变频频率由变频器决定不影响输出。

2、机器的使用电压200VAC是明确的要达到这个电压只能通过降压。降压的方法有很多种,使用变压器是最经济可靠的方式!公式有请查电工手册,一般机器电机总功率乘2来选择,如果需要更经济的选择电工手册能帮助你!要明白原理电工手册里面都有,看不懂先看看物理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