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通电就有输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20):
有一台FX2—80的PLC,能够编程,运行正常。只是只要一通上电Y20——Y27、Y30——Y37就自动输出。其他输入输出点均运行正常。

请教各位高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故障的?

网友A:
硬件故障的话我可以修。13830812651

网友B:
用程序监控一下,看程序中有没有输出

网友C:
PLC内输出小继电器常开点已经贴连。

网友D:
这些通电就有输出的继电器是否动作频繁?

网友E:
这个应该是PLC设置的问题,我记得是在PLC设置里有一个选项是通电运行的选项,如果这一项打勾的话,通里就自动运行。再结合你的程序就可能有输出。也可以重新编一小程序试一下。

网友F:
是不是断电,记住了上次的状态?

网友G:
可能是程序,也可能是输出点故障。

网友H:
如果输出指示灯显示无输出,而输出继电器导通应该是继电器触点粘连,只有换同型号继电器修复。如果是输出指示灯有输出,继电器也导通,这种情况时不一定是PLC损坏,可检查PLC程序及外围线路。

网友I(2011-01-28):
1、如果是新CPU,不传程序,上电检查是否有输出。

2、如果是老的CPU,先检查程序在检查硬件

网友J:
程序问题  建议监控一下

没有遇到过影射区默认为true的情况

网友K:
这个应该是上电没有初始化吧,做一个初始化的复位就应该OK了

网友L:
先检查程序,再检查接线,COM端是否接了+24V

网友M(2011-03-31):
PLC 损坏 我用的松下的经常出现 就是输出那个三极管还是神马东西坏了

网友N:
是不是输出端口被烧坏了

网友N:
是不是输出端口被烧坏了。

网友O:
输出端口有异常

网友P:
会不会是外部问题,比如说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出现问题,自动闭合;又比如说PLC输出触点出现问题,自动闭合。这些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请注意。

网友Q:
‘如果输出指示灯显示无输出,而输出继电器导通应该是继电器触点粘连,只有换同型号继电器修复。如果是输出指示灯有输出,继电器也导通,这种情况时不一定是PLC损坏,可检查PLC程序及外围线路。’

 同意9楼!

网友R: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S(2011-07-20):
我只用过SIEMENS的PLC,你所说的现象我见过,你查一下外部线路吧。我们的是电源线路问题

网友T:
北京中恒益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企业,维修工程部拥有国内最先进的智能电路板综合测试仪、编程器等,拥有多名经验丰富的电子维修工程师。本公司为众多企业和产品供应商修复了大量自动化控制设备,为这些企业解决了实际问题并降低了大量时间成本和生产成本。

联系电话:(010 63352546   57174871  qq:591771065  邮箱:xx_zhang2003@yahoo.com.cn

网友U:
一方面是程序编制的,也可能是这几个点烧坏粘住了

网友V:
嘿嘿  会是程序问题吗  你加我群  大家一起聊聊122673247

网友W:
先确定里面有没有程序哦 ,

网友W:
先确定里面有没有程序哦

网友X:
5楼说的极是,检查PLC的设置

网友Y:
j监控程序 如果未能找到原因 可能就是内部继电器触电有问题 可通过万用表量出

网友Z(2011-08-20):
低价出售二手西门子S7-200、S7-300PLC及模块三菱FXQ系列PLC以及批发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编程电缆;免费提供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编程软件以及手册。需要的联系。佛山市威斯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电话:0757-22313349传真:0757-22313349郭明全:13924567860QQ:37633598 技术交流群:5270624

网友AA:
塮谢,输出接口我也碰到这种故障,一般谜电器故障较高.

网友AB:
北京三维力控科技有限公司将于201109 2223 日在广州举行为期二天的力控最新版V6.1软件A级培训。培训班由三维力控公司具有丰富理论基础和多年工程实践的工程师授课,并有典型应用案例分析和演示,欢迎参加。

     培训内容:

 力控软件的结构,工程管理器的使用;创建一个力控应用项目的实例;力控软件的开发环境;变量的使用;实时数据库组态;动画连接的组态;编写动作脚本;报警与事件;实时趋势与历史趋势曲线;历史报表与万能报表;力控控制策略生成器的组态;运行系统的安全管理,工程加密。

     培训时间:900-1200    1330-1700

 &nb

网友AC:
这个应该是PLC设置的问题,我记得是在三菱PLC设置里有一个选项是通电运行的选项,如果这一项打勾的话,通里就自动运行。再结合你的程序就可能有输出。也可以重新编一小程序试一下。

网友AD(2011-11-06):
是不是imiande继电器粘连了啊

网友AE:
检查负载是NPN还是PNP

网友AF(2011-12-22):
应该是你的程序或者设置出了问题,继电器坏一般不会同时坏这么多。

网友Y:
直接联机监控PLC程序即可

网友AG:
同意楼上的,先检查是否有上电即有输出的程序

网友AH(2012-02-01):
最好是自己编一个小程序,来测试下这几个输出点!判断下是源程序的原因还是硬件故障。一般一次坏这么多点的几率真是太少了。所以还是重点查看下的程序吧。

网友AI: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  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我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维修工程师,从事高端设备电路板维修工作10多年,拥有十分丰富的维修经验,同时,凭借多套先进的进口检测仪器和丰富的配件库存,能够快速对客户故障设备完成修复工作。

  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企业理念,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维修产品涉及广泛。技术精湛,欢迎咨询洽谈。竭诚与国内外商家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贵单位如有各方面的维修、销售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地址:上海普陀区真南路1051弄8号楼501
电话:021-62842272    13024178619  朱先生
QQ:87404871   邮箱 :zhusutao@163.com
网址:http://www.caiyadianzi.com
  我们坚持“价格透明,服务快捷,技术精湛”的服务宗旨念,欢迎各行业客户朋友电洽谈合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