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能不用电流传感器吗

楼主(2013-09-05):
一台派尼尔VF2000 7.5千瓦变频报OL3经查是电流传感器TBC35LX 坏,拆掉电流传感器一切正常,换一个要拆下模块才能换电流传感器,请问不用电流传感器能使用吗

网友A:
如果原机是三个互感器的,可以断开一个,如果原机设计为两个的,就不行了,,,

有些机子断开一个后会报输出缺相,可以用一只10K左右电阻把断开的输出脚与另任一个互感器输出脚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