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电容与输出功率的关系

楼主(2011-01-29):
本人对变频器功率电容与输出功率的关系不是很清楚,只知道输出功率大的那么变频器功率电容也一定大?

那位高人能不能讲解讲解!谢谢!

网友A:
电容在变频器工作原理中一直处于充放电交替状态。变频器/逆变器滤波与平滑一般是采用电解电容器,对于三相380V输入的整流电路,通常采用两只额定电压400V或450V的电解电容器串联应用。

作为变频器/逆变器的整流滤波电容器,其最主要的参数是额定电压、电容量,通常采用电解电容器作为整流滤波电容器。但是电解电容器最大的缺点就是使用寿命问题,特别是在高温条件下尤为明显,电解电容器的寿命直接影响着变频器/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在实际应用中因为过大的纹波电流在滤波用电解电容器的ESR产生热而是滤波用电解电容器的寿命大大减少,通常这个纹波电流确实无法见效的。

网友A:
这得要看你用什么样的负载。如果是电阻性负载,其消耗有功功率,我们可以认为频率和负载消耗的功率无关。(其实由于肌肤效应,频率越高,负载的等效电阻越大,其消耗的功率也是会变化的,但是变化值比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为电感性负载,如电动机等,频率和负载消耗的功率关系很大。因为电动机除了消耗有功功率以外,还会消耗很大的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可以认为不随频率变化,电感性负荷消耗的无功功率和频率成反比,电容性负荷消耗的无功功率和频率成正比。
电容消耗无功:Qc=2*3.14*f*U*U*C
电感消耗无功:Ql=U*U/(2*3.14*f*L)
U为电压,C为容值,L为电感值,f为频率,3.14是派
除无功功率,有功功率是一样的

网友B(2011-11-12):
60UF/1A

网友C:
我也只知道输出功率大的那么变频器功率电容也一定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