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西门子直流调速6RA70调试问题,那位能够帮忙一下?

楼主(2010-10-06):
开机报F0004励磁故障,(机器本身可能存在问题)不知是参数还是硬件问题,我这里是带的假负载:励磁带2相380/40w灯泡,电枢为1000W/220两只电炉串联,参数为82:2,100:5, 102:0.2, 110:3, 111:5, 112:150。

网友A:
西门子6RA系列及欧陆590维修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B(2010-11-23):
应该是你设置问题,磁场带灯泡你怎么设置的?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网友C:
西门子6RA系列及欧陆590维修13971188933

网友D:
F004应该是电源有问题,你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正确。

网友E(2011-02-18):
不能带假负载的,除非你已经把手册研究透了

网友F(2011-03-25):
成都芯飞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对各种行业设备工控单元如驱动器,伺服驱动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各品牌工业电源、高频开关电源,PLC,工控主板,驱动板,接口板.信号处理板,温度控制仪器,数控系列各种控制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修复。

电话:18782135158,021-81493336。

QQ:182300007

网友G:
励磁是否有输出6RA70设计比较特殊,只要开机启动励磁就会自动输出,不需要设置什么的,我想应该是检测电路故障或者直接就是励磁真的故障了,我们网站有篇文章可以参照下,就是6RA70的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维修实例,希望对你有帮助

6RA70维修资料:http://www.ynpax.com/cn/news/view.asp?id=173

网友H:
励磁板子有异常或带的负载接触不好

网友I(2012-05-12):
6ra70带灯泡的还没见过,不懂,坐等高手

网友E(2012-12-12):
不能带假负载的。否则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