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写过艾默生ev1000变频器通讯的么?收不到信号求助

楼主(2011-03-18):
我用19200,N,7,2 模式可以正常对变频器发送命令。改变频率,开机运行都能正常执行。但是我收不到EV1000变频器的任何信号。光能给变频器发命令,变频器的回应也收不到。我读取变频器状态的命令也没用。哪个能说说怎么回事。
接受代码是 时间控件timer里,定义inputstr 字符型全局变量每毫秒执行一次。
if mscomm3.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3.portopen = true
inputstr = mscomm3.input
text1.text = inputstr + text1.text

text1.text里始终也没有接受信息。
指令肯定正确,因为我设定变频器频率,和启动变频器频率。变频器都正常执行了。就是我没收到变频器应该给我发送的应答。我看了,设定的也不是串口通讯方式是广播式的。因为我修改了从机地址。给变频器设定了01的地址。LRC校验设定的是,先求和然后转成字符型,取右子串两位,在转回数值型被255减,加一。应该没错呀?要是错了就不应该变频器正确执行命令了?另外,我读取变频器状态的命令也不能执行。根本收不到数据。还有就是我用的是研华PCI 1602B 的485串口扩展卡,有隔离保护,有浪涌保护。能不能是隔离保护,把数据信号当作噪声给隔离掉了?我的串口助手只能看com1到com4但是485口是com5和com6.研华自带的工具,我看只能接受,不能发送数据。485串口还需要我先发送命令然后才能向我发送响应,该怎么办呀?
我的设定变频器命令是帧头010632011300+(lrc校验)+帧尾,能正确执行。求助呀。
我研华的卡不能这么垃圾吧?

网友A(2011-12-16):
你另外从串口并出一根线,然后用串口调试软件----串口调试助手-----什么的-----检查一下看一看。。。有可能你的接收程序写的有缺陷。。。。

网友B(2012-04-17):
     向高手们学习,这些 通讯 程序写在变频器的哪个地方,是卡内还是模板上?

网友C(2012-06-17):
EV1000变频器有两种通讯协议。两种变频器在我系统都在使用; 我使用的是MOXA卡。

      给你一条正确的上位机指令:

         7E   3031   3031         3030        3030       30313832  0D

       ' 帧头 站号   上位机命令   辅助索引    命令索引   检验码  帧尾

      你的 “帧头010632011300+(lrc校验)+帧尾” 不明白

网友D:
顶起,坐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