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1000 遇到的一个摸不着头脑的问题

楼主(2011-12-24):
我这里有台安川的变频器,在更换调速电位器时(A+ V AC),刚开始运行时,调速还算正常,但几分钟以后就不行了,频率显示是0,测量v+端子就没有电压了,晕死了,补充一句,端子排有两个AC接口,为了方便,我接的后面一个,,已经两台这样的了,急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请电话联系021-54156739张工(上海财盈电子有限公司工控设备维修)

网友B:
这个问题好搞,是不是供电段哪里短路烧坏了

网友C:
如果需要外修,可以联系我 15901192604  胡小姐。

北京拓宇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D:
考虑过用别的牌子?

网友E:
请问你的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大的啊?

网友E:
如果方便打电话给我13811671280

网友F(2012-02-07):
关掉电源

1)用万用表rx1欧姆档测量AC AC间电阻是否为0欧姆。

2)检查更换的电位器是否正常(不小于2k),+v电流不大于20mA,有可能电阻过小而损坏,+v无电压

网友:
顶起来,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