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变频器奇迹

楼主(2010-06-07):
    一种国外品牌变频器(为避替别人做广告之嫌不提该变频器品牌名),包过它的其他工控产品,我做设备一般不用,因其价格高,垄断性强,调试复杂,除非用户指定用它。今年2月发生一件事,是我改变了对它的看法。一天一位初学电工朋友打电话说;新换一台变频器怎么调试也不工作。于是便去帮忙,天已黑车间灯光太暗便用手电照明,对着说明书调试,设置好参数后开机显示过电流,便检查输出电缆和电机。一检查惊呆了,发现朋友把变频器的输出端电缆接到380V主电源上去了,变频器输入端接在电机上。心想变频器肯定坏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把线接正确,开机一试变频器正常工作,于是对朋友说;今天见证了两个奇迹!

网友A:
请楼主说下品牌型号,也让我等仰示下,请不要做广告,谢谢。

网友B:
牛人

是不是

网友C:
三菱的变频器就可以,我也遇到过,变频器跳接地故障,显示正常,重新接好线正常!

网友D:
danfoss也可以

网友E:
呵呵,其实很简单,把主回路改一下即可。

网友F:
    “把变频器的输出端电缆接到380V主电源上去了,变频器输入端接在电机上。心想变频器肯定坏了!”

1、变频器输入端接在电机上,变频器没有电源不会工作;

2、变频器的输出端电缆接到380V主电源上去了,这时由于变频器没有工作,输出模块处于截止状态,不会有电流流入变频器,也不会造成什么危险;

3、不能说明这个变频器有什么特点!!!

网友C:
楼上说的太牛了!你好好把变频器的原理看看!

网友G:
我遇到过 三菱的 当时将输出端接入了380的电压 报过压故障  改回来后试机 一切正常

网友H:
安川变频器接错线也不会坏啊,

网友I:
接错线不运行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安川变频器接错线也不会坏啊,

靠!上次我们厂就是一个安川G7B4045这样接线,爆炸了

网友K:
输出输入可千万注意,不炸可能性不大

网友L:
难道真的是我孤陋寡闻了!刚才分析了一下变频器的主回路确实有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三相电源经续流二极管后提供给

P、N,然后开关电源工作,确实可能出现楼主所说!错就错了,但也给了自己一个教训,不要自以为是!

网友M:
回复13工控网老会员,我个人认为一个工控会员,有权利把自己遇到的难题发到论坛上寻求大家帮助,有义务把自己一些有用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也有义务把工作中遇到的奇怪现象,介绍给大家讨论。老会员不是正确的代名词,自己没有碰到的问题不等于世上没有,你敢说变频器接错线就不显示吗?再者说一下错别字问题,因为广大工控人员不一定是文学工作者。最后祝工控论坛健康发展。

网友M:
对:庄户人 关于

难道真的是我孤陋寡闻了!刚才分析了一下变频器的主回路确实有可能出现楼主所说的!三相电源经续流二极管后提供给

P、N,然后开关电源工作,确实可能出现楼主所说!错就错了,但也给了自己一个教训,不要自以为是!

内容的回复:赞赏13楼的坦诚,及对科学认真负责的态度。

网友N(2010-09-18):
很有意思!!!!!!!

网友O:
上海飞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工业控制现场仪表的研发及制造,专业生产物、液位检测开关和指示计及气动助流设备。目前已为国内外化学工业、电子电器、电站工程、楼宇控制、水处理、粮食饲料、水泥、矿业、造船、冶金,机械配套等行业的工程和工业生产线提供了大量技术先进、可靠实用的自动控制产品。我们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受到中外客商的一致赞誉。公司主要生产液位计液位计 料位计 液位变送器 浮球液位开关 浮球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浮球液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浮球开关 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磁翻板液位计邢天竺 雷达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开关 电容式液位计 电容式液位开关 投入式液位开关 音叉开关 静压式液位计 上海压力变送器 压力液位变送器 射频导纳液位开关 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射频电容料位计 阻旋物位开关 射频导纳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阻旋料位计 阻旋式料位计 投入式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计 电极液位开关 超声波液位计价格 涡街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金属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V锥流量计 浮球连续式液位计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射频电容液位计 射频电容液位开关 浮球连续式液位变送器 侧装浮球开关 液位开关 浮球式液位开关

网友P:
有保护措施啊,不时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Q(2010-11-18):
神奇,西门子430的就会爆机

网友R:
真的很厉害了

网友P:
最好能说明什么牌子,广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