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坛再发一贴;潜水泵问题。

楼主(2010-09-16):
扬程60米的潜水泵,放倒30米深井中,和放到60米深井中比较,哪一个电流大?

网友A:
当然是六十米深时电流大啦

网友B:
是啊,扬程都不一样

楼主(2010-10-28):
看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不多。

网友B:
扬程高需要的功率大

网友C:
电流基本不会变。因为扬程是从水面算起的,水位低的电流才会大。

网友D:
得看最后出水口的行程高度吧

网友E:
<电流基本不会变。因为扬程是从水面算起的,水位低的电流才会大。>

管里和管外的压力不会是一样的吧?

网友F(2011-03-24):
放30米的电流大   因为做的功多

网友G(2011-11-25):
想当然的以为,没有实践过

放到60米电流要大

网友H(2011-12-28):
30米60米一样大

网友I:
要看井的水位,如果两个井水位一个是30米,一个是60米,但是把60米的泵放在里面,30米的井中电流大。

网友J(2012-02-13):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www.caiyadianzi.com,专注为客户提供高效率的伺服驱动器维修、工控设备维修、变频器维修、触摸屏维修、伺服器维修、CNC维修、编码器维修、伺服驱动器维修、伺服放大器维修、发那科伺服驱动器维修等服务。

楼主(2017-07-28):
结论是;扬程60米潜水泵程放到30米深井里电流会变大,但出水量也增大。换句话说潜水泵电流大小与出水量大小成正比,农村朋友应该知道用潜水泵浇地时,铺设输水管越长水阻力大,出水量小但电流也小,相反浇到井边管路短时,电流却增大了。所以潜水泵厂家说明书标明,禁止潜水泵低于额定扬程太多使用。

网友K(2018-07-13):
引用 楼主:
结论是;扬程60米潜水泵程放到30米深井里电流会变大,...

内行  您说的太好了

网友L: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