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瑞星三相750瓦变频器驱动快烫手并死机

楼主(2011-10-12):
各位大侠,我刚接触变频器,一台瑞星750瓦三相变频器,开机显示欠压,面板不可调,机电器不吸合,驱动快a316,3只烫手,3只常温,表量功力摸快不短路,不开路,无法判断.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可以通过控制板上电位器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