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e-18报警

楼主(2012-04-16):
松下18报警 外接300W20r电阻 有时候发烫 报警。关半小时开机正常。24小时出现2-3次报警,反反复复。不知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18报警:回升过负载保护。

我们是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网友B(2012-11-12):
    深圳怡富公司为松下伺服马达中国区一级代理商及华南地区特约维修中心

网友C(2018-03-12):
驱动器出问题了,可以送修检测

网友(2018-10-18):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冷机时正常,驱动器热了之后,容量报过电压,换了电压模数转换芯片也没用.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