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上电运行5、6秒后过载报警(电机是在空载状态下)

楼主(2011-09-17):
各位大哥,我现手上有一台 LS  APD-VS   2.2KW的伺服电机,,在通电调试的过程中发现伺服运行几秒钟之后就会过载报警  AL-09   电机没有带电磁刹车,还望各位大侠能帮帮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检查编码器吧,或是检查你的伺服器的电流设置项目

网友B(2011-10-18):
估计电机线圈烧损导致

网友C(2012-03-23):
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D:
前面几位说可能是编码器问题,楼主先搞清楚这款电机是不是自带编码器的。另外,过载报警多半是与电机线圈有关

网友E(2012-07-28):
更换伺服看看,如果出现同样的问题,说明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F:
你的驱动器有故障,请更换驱动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G(2013-01-30):
直接先用万用表量下线圈吧,

网友G:
开机后电机有没有震动?

网友H:
查下电源相序也是有可能

发哥!!!

网友(2013-03-03):
检查一下,伺服电机的旋转变压器,可能与伺服控制器设置上有冲突,旋变可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