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质量流量计80F系列故障信号!#35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24):
E+H质量流量计80F系列故障信号!#35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还不知道这个流量计报故障信息

网友B(2011-02-08):
这是电流输出超限的报警,最大可能是设置的量程偏小 ,在current output 功能组中重新调整下量程即可。密码80 。再有问题可拨打E+H中国销售中心的服务热线 400 886 2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