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制动为什么电机和变压器在没工作的情况下会发热很厉害变压器还烧坏了?

楼主(2010-06-15):
150W正泰的变压器初级是380,次级是AC36V经过整流桥后是DC36V再并一个63V2200微法的电容进行对0。7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直流制动为什么电机和变压器在没工作的情况下会发热很厉害变压器还烧坏了?这个厂我是初来乍到的老板说以前的电工都这么做没问题!咋回事到我手上就有问题了!求哥们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整流桥烧了???,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整流桥烧了???,查下!

没有啊!我测过了有直流输出哦!

网友C: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逐级查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检查出就是电压电气各方面都正常才是怪事哦!变压器次级出来是AC36没错!

经过整流和并电容后是DC40多伏

我刚才试了一下把电容拆了!制动了一个小时变压器和电机发热才降下来了一点!

会不会是我并的电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逐级查一下就可以了。

我想问一下我这样长期这样制动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会不会等于让电机长期缺相呢?

网友D:
检查制动执行部分的额定电压和制动单元的执行部分

网友C:
       加滤波电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制动量使制动平稳,如果制动量已经足够,在不改变输入电压的情况下,可以把电容减小或省去,使制动峰值电压降低,减小电机发热量。直流制动不能长时间通电,如需长时间制动可选用其他制动方式。

网友E:
测直流电流,不要超过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2010-07-24):
引用 网友C:
关于       加滤波电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制动量使制动平稳,如果制动量已经足够,在不改变输入电压的情况下,可以把电容减小或省去,使制动峰值电压降低,减小电机发热量。直流制动不能长时间通电,如需长时间制动可选用其他制动方式。

谢谢指点!!!我也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把程序改过来了制动1秒后停下来!但老板说他以前的电工都这么做没事!后来我还是说不过他把程序又改回来!哎有什么事我就不负责了!机还是要发货去湖南的有事就麻烦大了!

网友F:
不可以长时间使用,这个制动原理和机床上电机的制动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G:
检查下你的变压器是否多抽头型,如次级  6。3  12  24   36 110   127 220  侧36V档容量很小不合适做直流制动。

需买单组的36V 型的。  现在的变压器多的做的抽头很多,严重影响到了各抽头的容量。如不注意侧限入新的装上没几天就坏的死循环,。。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楼主:
对:文彬2 关于

检查下你的变压器是否多抽头型,如次级  6。3  12  24   36 110   127 220  侧36V档容量很小不合适做直流制动。

需买单组的36V 型的。  现在的变压器多的做的抽头很多,严重影响到了各抽头的容量。如不注意侧限入新的装上没几天就坏的死循环,。。

-------------------------------------------------

二手PLC usb-590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温州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二手 工程余货 PLC (如 西门子200 300/400 三菱FX Q 基恩士KV 等各种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6RA70 SSD590C直流调速器等工控电气....好坏都收

内容的回复:

是的我用的是BK-150有4个抽头220。63。12。0我估计是了!但电机怎么也烧了那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长期2相通电造成一个缺相效果?导致电机绕组损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