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大功率电机用电电流计算这样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1-11-25):
我现在有一台设备有5个常用电机分别:75KW,55KW。37KW。(37KW。11KW)或号里面的是油泵电机!

我是这样算出他们开机时所用的电流大小的:电流=P/I/1。732所以得出75KW=114A。55KW=84A。37KW=56A

油泵的由于负载小我都是以一半电流算37KW=35A。11KW=10A

总电流=114+84+56+35+10=299A

我选用95平方的线合适吗?

我先在一条150平方的架空线上接博可以吗?这条架空线我只用了120A左右的电流!

我们快乐着!

网友:
电缆有点过小,现在电缆不如以前过关,我现在选电缆都是一个千瓦一个平方,你这个最少也该选180的

楼主:
那么我229A用95MM2的铜芯线应该没问题吧?1平方过3A,架空线散热效果好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选择电线不但要考虑载流量还要考虑限电长度造成的线压降

网友B:
150平方的差不多

网友C:
用150的基本够了

网友D:
299A150mm²是够了,我看你计算那个电流不止299A吧

网友E:
应该够用了,但需要留点发展系数呀,一句话,新买就买大一号的,已经在用这线了那也没必要重换。

网友F:
这个 1kw2a 这是保守的估计 但是你可以放点余量撒 放大点 比较好 变频器故障维修

网友G:
你计算的电流有点小,至少300A差不多,架空线的话,得120MM2

网友H:
150平方估计也可以了。

网友I:
够啦~按3个电流来算没问题,而且还是那么细的,200mm以上的刚是2个电流

网友J:
有点小 1平方2个电流

网友K:
你首先要看一下,你的设备是一起启动、运行,还是只有几台运行。设备是变频器启动,还是直接启动。如果是直接启动,那么变压器是多大的?设备有没有经常过载的现象?如果设备一起启动,选用95的电缆,也不是说不能用,但是电缆容易老化。你要计算好了。

网友L:
1平方线不是过6个电流吗?那么300A的话100平方内就可以了啊

网友M:
口决
十下五;百上二;二五三五四三界;
七零九五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
铜线升级算;裸线加一半

说明:
十下五就是十以下乘以五;
百上二就是百以上乘以二;
二五三五四三界就是二五乘以四,三五乘以三;
七零九五两倍半就是七零和九五线都乘以二点五;
穿管温度八九折就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在算好的安全电流数上乘以零点八或零点九;

网友N:
从配电房输出,只要不超过150米,120平方毫米可以带起;建议用150平方毫米,留有余量可以再增加设备!太粗又浪费钱。

网友O(2012-02-24):
     电机电流每KW约等于2A,电缆计算铜芯的约每平方3A。

楼主(2011-11-25):
我现在有一台设备有5个常用电机分别:75KW,55KW。37KW。(37KW。11KW)或号里面的是油泵电机!

我是这样算出他们开机时所用的电流大小的:电流=P/I/1。732所以得出75KW=114A。55KW=84A。37KW=56A

油泵的由于负载小我都是以一半电流算37KW=35A。11KW=10A

总电流=114+84+56+35+10=299A

我选用95平方的线合适吗?

我先在一条150平方的架空线上接博可以吗?这条架空线我只用了120A左右的电流!

网友P(2012-02-25):
一个KW两个电流,75KW的电机是150A不是114A,5台电机应用185的缆

网友Q:
电流太小了吧,三相异步电机估算额定电流,功率因数按0.8计算,I差不多等于功率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