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真奇怪!!松下驱动器报警84 ??

楼主(2010-10-29):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驱动器报警Err84    我翻阅了所有资料都没有报警这个代码的解释。

再说一下,这个报警时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也很奇怪 是在电机不转的情况下报警的,如果设备一直在生产就不会报警,报警不是很频繁,复位一下就可以解除了,然后可以继续生产。

驱动器型号:MFDDTA390N

请哪位大哥给我指点一下秘籍,或者是有见过的怎么解决的说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这种变频器不熟悉,关注中

楼主:
哎 怎么没有朋友回答啊!

是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报警还是??

网友B:
看一下配套的伺服驱动上有没有此故障代码呀!

网友C:
谁知道三肯变频器的电流霍尔传感器哪儿有卖的,能代换的也行。gengying-t@qq.com    谢谢了!

网友D:
我以前修过 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现在忘了当时怎么修的了

楼主:
其它的 代码都有的 就是么有这个代码的报警解释

 哎!!!!!

网友E:
可能内部电源的问题,主程序受干扰所致。

楼主:
电源我用万用表量都是好的,那如果真的是电源问题有什么解决 办法吗?

网友F:
兄弟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老出报警,但我用的是台达的,但不影响生产,查来查去没找到原因,很是郁闷!在下怀疑是干扰!具体是哪还得自己多下点心思!

楼主:
有干扰也说不过去的,四台同样的机器 就是那一台报警 其它三台都是好的!奇怪!!

网友G(2011-07-06):
现在本人有大量松下伺服电机和驱动器。

如果有需要的直接跟我联系

价钱从优,质量保证。

松下 A4系列 1KW 3800元/套 ,MDDDT3530003      MDMA102P1G

松下 A4系列 1.5KW 4300元/套 ,MDDDT5540003    MDMA152P1G

有大量现货

需要的直接联系我

电话:13510069896

Q:375954830

要速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