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维修保养

楼主(2012-02-27):
PLC的维修保养一、保养规程、设备定期测试、调整规定
(1)每半年或季度检查PLC柜中接线端子的连接情况,若发现松动的地方及时重新坚固连接;
(2)对柜中给主机供电的电源每月重新测量工作电压;
二、设备定期清扫的规定
(1)每六个月或季度对PLC进行清扫,切断给PLC供电的电源把电源机架、CPU主板及输入/输出板依次拆下,进行吹扫、清扫后再依次原位安装好,将全部连接恢复后送电并启动PLC主机。认真清扫PLC箱内卫生;
(2)每三个月更换电源机架下方过滤网;
三、检修前准备、检修规程
(1)检修前准备好工具;
(2)为保障元件的功能不出故障及模板不损坏,必须用保护装置及认真作防静电准备工作;
(3)检修前与调度和操作工联系好,需挂检修牌处挂好检修牌;
四、设备拆装顺序及方法
(1)停机检修,必须两个人以上监护操作;
(2)把CPU前面板上的方式选择开关从“运行”转到“停”位置;
(3)关闭PLC供电的总电源,然后关闭其它给模坂供电的电源;
(4)把与电源架相连的电源线记清线号及连接位置后拆下,然后拆下电源机架与机柜相连的螺丝,电源机架就可拆下;
(5)CPU主板及I/0板可在旋转模板下方的螺丝后拆下;
(6)安装时以相反顺序进行;
五、检修工艺及技术要求
(1)测量电压时,要用数字电压表或精度为1%的万能表测量
(2)电源机架,CPU主板都只能在主电源切断时取下;
(3)在RAM模块从CPU取下或插入CPU之前,要断开PC的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混乱;
(4)在取下RAM模块之前,检查一下模块电池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电池故障灯亮时取下模块PAM内容将丢失;
(5)输入/输出板取下前也应先关掉总电源,但如果生产需要时I/0板也可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时取下,但CPU板上的QVZ(超时)灯亮;
(6)拨插模板时,要格外小心,轻拿轻放,并运离产生静电的物品;
(7)更换元件不得带电操作;
(8)检修后模板安装一定要安插到位;怎样才能更好解决PLC控制系统干扰问题?1 .概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PLC在工业控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PLC控制系统的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工业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济运行,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是关系到整个系统可靠运行的关键。自动化系统中所使用的各种类型PLC,有的是集中安装在控制室,有的是安装在生产现场和各种电机设备上,它们大多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要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设计人员只有预先了解各种干扰才能有效保证系统可靠运行。  2.  电磁干扰源及对系统的干扰    影响PLC控制系统的干扰源于一般影响工业控制设备的干扰源一样,大都产生在电流或电压剧烈变化的部位,这些电荷剧烈移动的部位就是噪声源,即干扰源。    干扰类型通常按干扰产生的原因、噪声的干扰模式和噪声的波形性质的不同划分。其中:按噪声产生的原因不同,分为放电噪声、浪涌噪声、高频振荡噪声等;按噪声的波形、性质不同,分为持续噪声、偶发噪声等;按声音干扰模式不同,分为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是一种比较常用的分类方法。共模干扰是信号对地面的电位差,主要由电网串入、地电位差及空间电磁辐射在信号线上感应的共态(同方向)电压送加所形成。共模电压有时较大,特别是采用隔离性能差的电器供电室,变送器输出信号的共模电压普遍较高,有的可高达130V以上。共模电压通过不对称电路可转换成差模电压,直接影响测控信号,造成元器件损坏(这就是一些系统I/O模件损坏率较高的原因),这种共模干扰可为直流、亦可为交流。差模干扰是指用于信号两极间得干扰电压,主要由空间电磁场在信号间耦合感应及由不平衡电路转换共模干扰所形成的电压,这种让直接叠加在信号上,直接影响测量与控制精度。   3.   PLC控制系统中电磁干扰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呢?(1)来自空间的辐射干扰  空间的辐射电磁场(EMI)主要是由电力网络、电气设备的暂态过程、雷电、无线电广播、电视、雷达、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等产生的,通常称为辐射干扰,其分布极为复杂。若PLC系统置于所射频场内,就回收到辐射干扰,其影响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直接对PLC内部的辐射,由电路感应产生干扰;而是对PLC通信内网络的辐射,由通信线路的感应引入干扰。辐射干扰与现场设备布置及设备所产生的电磁场大小,特别是频率有关,一般通过设置屏蔽电缆和PLC局部屏蔽及高压泄放元件进行保护。(2)来自系统外引线的干扰  主要通过电源和信号线引入,通常称为传导干扰。这种干扰在我国工业现场较严重。  (3)来自电源的干扰  实践证明,因电源引入的干扰造成PLC控制系统故障的情况很多,笔者在某工程调试中遇到过,后更换隔离性能更高的PLC电源,问题才得到解决。  PLC系统的正常供电电源均由电网供电。由于电网覆盖范围广,将受到所有空间电磁干扰而在线路上感应电压和电路。尤其是电网内部的变化,开关操作浪涌、大型电力设备起停、交直流转动装置引起的谐波、电网短路暂态冲击等,都通过输电线路到电源边。PLC电源通常采用隔离电源,但其机构及制造工艺因素使其隔离性并不理想。实际上,由于分布参数特别是分布电容的存在,绝对隔离是不可能的。(4 )来自信号线引入的干扰  与PLC控制系统连接的各类信号传输线,除了传输有效的各类信号之外,总会有外部干扰信号侵入。此干扰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变送器或共用信号仪表的供电电源串入的电网干扰,这往往被忽略;二是信号线受空间电磁辐射感应的干扰,即信号线上的外部感应干扰,这是很严重的。由信号引入干扰会引起I/O信号工作异常和测量精度大大降低,严重时将引起元器件损伤。对于隔离性能差的系统,还将导致信号间互相干扰,引起共地系统总线回流,造成逻辑数据变化、误动和死机。PLC控制系统因信号引入干扰造成I/O模件损坏数相当严重,由此引起系统故障的情况也很多。(5)来自接地系统混乱时的干扰  接地是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EMC)的有效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能抑制电磁干扰的影响,又能抑制设备向外发出干扰;而错误的接地,反而会引入严重的干扰信号,使PLC系统将无法正常工作。PLC控制系统的地线包括系统地、屏蔽地、交流地和保护地等。接地系统混乱对PLC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各个接地点电位分布不均,不同接地点间存在地电位差,引起地环路电流,影响系统正常工作。例如电缆屏蔽层必须一点接地,如果电缆屏蔽层两端A、B都接地,就存在地电位差,有电流流过屏蔽层,当发生异常状态加雷击时,地线电流将更大。  此外,屏蔽层、接地线和大地有可能构成闭合环路,在变化磁场的作用下,屏蔽层内有会出现感应电流,通过屏蔽层与芯线之间的耦合,干扰信号回路。若系统地与其它接地处理混乱,所产生的地环流可能在地线上产生不等电位分布,影响PLC内逻辑电路和模拟电路的正常工作。PLC工作的逻辑电压干扰容限较低,逻辑地电位的分布干扰容易影响PLC的逻辑运算和数据存储,造成数据混乱、程序跑飞或死机。模拟地电位的分布将导致测量精度下降,引起对信号测控的严重失真和误动作。(6)来自PLC系统内部的干扰  主要由系统内部元器件及电路间的相互电磁辐射产生,如逻辑电路
互辐射及其对模拟电路的影响,模拟地与逻辑地的相互影响及元器件间的相互不匹配使用等。这都属于PLC制造厂对系统内部进行电磁兼容设计的内容,比较复杂,作为应用部门是无法改变,可不必过多考虑,但要选择具有较多应用实绩或经过考验的系统。4.怎样才能更好、更简单解决PLC系统干扰?  1)选用隔离性能较好的设备、选用优良的电源、动力线和信号线走线要更加合理等等,能解决干扰,但是比较烦琐、不易操作而且成本较高。  2)利用信号隔离器这种产品解决干扰问题。只要在有干扰的地方,输入端和输出端中间加上这种产品,就可有效解决干扰问题。5.为什么解决PLC系统干扰首选信号隔离器呢? 1)使用简单方便、可靠,成本低廉。  2)可大量减轻设计人员、系统调试人员工作量,即使复杂的系统在普通的设计人员手里,也会变的非常简单可靠。  6.信号隔离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首先将PLC接收的信号,通过半导体器件调制变换,然后通过光感或磁感器件进行隔离转换,然后再进行解调变换回隔离前原信号或不同信号,同时对隔离后信号的供电电源进行隔离处理。保证变换后的信号、电源、地之间绝对独立。   7.现在市场有那么多品牌的隔离器,价格参差不齐,该怎么选择呢?   隔离器位于二个系统通道之间,所以选择隔离器首先要确定输入输出功能,同时要使隔离器输入输出模式(电压型、电流型、环路供电型等)适应前后端通道接口模式。此外尚有精度﹑功耗﹑噪音﹑绝缘强度﹑

网友A:
PLC保养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B:
plc的保养还是挺讲究的。

网友C: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项目简介

www.plcpx.org

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第七批新职业,是指从事可编程序控制器选型、编程,并对应用系统进行设计、集成和运行管理的人员。现代PLC应用综合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其应用越来越广泛。据权威机构统计,PLC的从业人员到2010年将达到15万人。

PLC设计师大量存在于生产制造业、电子行业等社会各个领域,该项目国家题库编写任务由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实验基地承担,不仅意味着实验基地在发挥“开发、实验、示范、孵化”效应方面再上新台阶,更对天津市尤其是滨海新区的发展带来无限的机会。滨海新区是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各类型企业需要大量的高精尖人才,尤其是对PLC设计师的需求日益增加。该项目的开发,将会为企业提供大量的技能人才,增加就业岗位,从而带动天津市的整体就业,其意义不可估量。

作为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开发的研发机构,国家职业资格培训鉴定实验基地一直以严谨的工作态度、科学的工作流程,确保国家项目的规范性、严肃性和权威性,打造国家级新职业标准开发与鉴定的实验平台,促进新职业培训鉴定项目在全国的普及,全面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和水平。 PLC设计师国家题库的开发,是实验基地即国家项目采购师、智能楼宇管理师之后的又一国家项目,也是推进新职业研发成果转化,引导职业发展方向,促进劳动者就业的又一举措。

网友D:
plc的保养还是挺讲究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