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0故障原因分析

楼主(2012-07-08):
加电:

    检查一下站内连线是否有松动,注意测量一下电压就可以了,一般不是开站的主要故障。

Mac地址:

    很多教程和开局知道里都说MAC地址随便配,无所谓,什么都可以。我觉得给光端机的MAC地址是要在一个子网里不要重复,我分析这个MAC地址和计算机网络的MAC地址性质是一样的,如果真配出一样的MAC来,相信网络也不会通的,比如E300监控不上等原因,可能就和这个MAC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设置的MAC地址没有规律,也没有人告诉你应该配置什么样的地址,那最好配进去一个诡异点的地址。

2M线和排线:

    这里也经常出问题,S200设备自带的3根8芯组线的一端是做好的成品排线头,另一端是有标注的3根8芯组线,这个3个8芯组线排线方向的最外面一个8芯组的第1、2芯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2M。有时候工程人员可能会把这第一个2M做到最里面的线上,导致业务配通以后,PDH 2M告警,所以如果出现 PDH 物理2M告警第一就先检查是不是做在第一根线的第1、2芯上了,其次是检查弯头焊接处是否有问题,再次是LINK。如果这些都没问题,那考虑重新做一个2M头,因为有些大哥手比较有劲,可能在剥线皮的时候将线芯已经弄断了。

    关于光端机方面,这里我所接触过的S200有两个型号,具体叫啥我不太清楚,只能用1、2代替了,1是2M排线接口有两排,1-12和13-24,这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接在1-12上,而且别插反了,如果接在13-24上2M是不会通的。 2型号的S200 只有一个排线插槽,这个不会反,因为反了实在是插不进去。

    还有就是对端业务的数据线没做,这时候光端机向下2M环上以后还有告警,注意,这时候的告警灯是棕黄色的,而不是红色的,同时阿尔卡特设备的ABIS灯狂闪,定不住。这是可以联系传输机房去解决这个问题。

再有就是对阿尔卡特设备的2M线,这个线一般虽然不用中兴来处理,不过了解一下也是好的,这个线两端的线序也是固定的。9芯头一侧分两层,上5下4,下面从左到右依次是6、7、8、9,这是对应的另一端的线是1线的芯、皮和2线的芯皮。

J0

    关于这个东西没啥好说的,在给机器加电的同时按住J0直到PING通3个包以上才能放开,如果你只在开机的时候按J0了,然后就放开,那你PING192.192.192.11只能ping通3个包,然后就不通了。

拨码:

    一般的S200在出厂状态下S3都是12on ,34off的,一定要注意,一般都是,也不排除哪个大哥手欠直接给拨到全ON状态了,这时候你开机按J0,PING192.192.192.11是通的,然后正常人就都会TELNET上去,擦数据库,写IP和MAC地址,D-REBOOT,就在这里毛病来了,重启之后你PING你的新IP就是死活不通,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通才怪呢,因为你一直不知道S3的开关是全ON状态的,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后是先把板子拔出来看看,是不是在你没碰到设备之前就有热心人帮你把S3的开关都处理完了。

QS交叉线一端连QS接口,一端连接到你操作的终端计算机,这里基本不会处问题,只要连接好了就行。

IP

    这个东西放到最后,也是比较墨迹的东西,当你修改好S200的IP以后PING都可以通,但就是TELNET上不去,这个是比较头疼的事情,第一先检查IP,开始-运行-Cmd-ipconfig /all一定要看好你网卡的IP是不是你设置的IP,我所说的这个网卡是你所操作的计算机与S200连接的网卡,有时候在视窗界面里看见IP明明是自己想配进去的,但在你的ipconfig /all里面看见的确不是,如果是这样那么把网卡禁用一下,再启用这是就可以了,如果你还是TELNET不上去那可以看看你的是不是开着E300网管,E300这个东西很隔路啊,这东西开了以后计算机就打不开网页了,个人怀疑是它把80端口占用了,或者就这么设置的,为了防止开E300的同时上网,中毒啥地,只是猜测,具体原因我估计我是研究不明白了,当你的机器开启E300网管以后也可能引起TELNET上不了S200的情况,把他一关一切都OK了,如果这时候再TELNET还是登录不上去,那看看你的无线网卡是不是开启了,有时候我也理解不了,这是为什么呢?把无线网卡禁用了,直接就上去了。假如您这个时候还是TELNET上不了S200,那就再检查一下你计算机上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啥地是不是禁止了TELNET程序的应用了,如果以上都没问题,那就考虑换个网线,IF换了网线又不行那就研究一下光端机是不是出问题了吧,我只总结了这几个原因,以后可能还有别的更新鲜,更有技术含量的错误.

以上是我两个月左右开S200的真实经历,仅献给那些还在S200面前皱眉的兄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