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DRIVEMONITOR 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0-10-16):
前几天刚换了一个变频器(6SE70系列,增强书本型)我现在需要将原来的参数下载到新装的变频器上,但是却始终无法通讯,特请教各位。详细情况如下:该变频器与FM458组态(如下图),地址为31,我用485口与X103连接,USS协议通讯,提示无连接。安装Drive ES Basic 软件后改用PROFIBUS DP协议通讯,报COMERR,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是接口接的不对,我应该插哪个口才行呢,

网友A:
是X103 ,看看机器里面设的通讯地址,波特率对不对,P700以后的几个参数看下

杭州变频器维修 15869127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