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E+H质量流量计表头显示的累计量与传到DCS的不一致?

楼主(2012-11-05):
我厂有一台E+H质量流量计,型号是Promass 83,这台表在我厂属于一级计量仪表,用于计量油品质量,非常重要,但它多年以来一直存在一个问题,表头显示的累计量与传到控制室DCS显示的累计量总是不一致,它们每天的差值都无任何规律可循,而这个量是每天必须要抄报到厂里的,鉴于这种情况,工厂要求以表头显示为准,但这个表安装在高处,每天须爬梯子上去,非常麻烦,请高手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2017-02-22):
应该是小信号切除、流量有负值情况或者DCS累计程序做的有问题,具体还得根据现场与程序进行分析

网友B(2018-01-01):
感谢分享,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C:
流量计的累计计算方式与DCS的累计计算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D:
一楼说的很对,为了方便抄表可以把流量表换成分体式的,把变送器放在下面方便运行抄表。一般是DCS盘面的累计量高是吗?

网友E(2018-02-02):
一楼说的对,DCS最好不要用模拟量,作为设备信号采集,可以看下仪表是否带通讯功能,作为信号采集,我遇到过一次,设备液体回流,仪表扣除了流量,但模拟信号还是累加,造成流量不同步

网友F(2019-02-17):
用mA信号的话,累计量一般都是做的。可以联系厂家看能不能加块RS485的输出块

网友G(2019-04-04):
学习了~~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