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 FC51变频器一通电就出现AL8故障点 请教高手怎样能处理 谢谢

楼主(2010-08-05):
丹佛斯 FC51变频器一通电就出现AL8故障点 也从新设置出厂默认值 但还是一通电显示AL8故障点 是不是板子有问题了 请教高手指点 谢谢 我的邮箱是yao517@126.com

网友A:
我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品牌的变频器,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162147905

网友B(2010-10-22):
AL8直流母线电压过低。检测输入项电源是否正常,检测整流桥是否有一项损坏。脱开输出后通电再试。

合肥神马电气有限公司丹佛斯变频器指定维修中心,一级代理;1395681500

网友C:
PLC:台湾永宏PLC中国一级代理
触摸屏:威纶,海泰克,维控
变频器:阿尔法,丹佛斯
伺服:广数
厦门永宏亚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邱小姐
直线:0592-5190797
QQ:429081570

网友D:
AL8直流母线电压过低

直流电压检测电路故障,测量p,n之间的电压事否正常,看脉宽调制芯片是否起振

深圳朗辉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网友D:
驱动板上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