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安川伺服驱动散热风扇不转的报警

楼主(2010-11-01):
  今天公司一台雕刻机的安川伺服驱动报A.7AB报警,查阅手册说是散热风扇不转报警,故检查散热风扇有无卡死的现象,发现散热风扇可灵活转动故推断是伺服内部模块有故障或风扇有故障!在此我想请教一下对于散热风扇的信号伺服内部是如何反馈接收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人为地将散热风扇信号强制反馈给CPU使它不报风扇不转报警,好让我判定究竟是风扇的问题还是内部电路的问题?

网友A:
帮助顶一下   其实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B:
风扇如果三条线的就带有检测,本人专业维修各种工业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I/O板卡,主板,PLC等有需要请联系QQ:81851157

网友C:
一般是高电平报警输出

网友D:
散热要求这么高!

网友E(2011-01-13):
应该是风扇堵转,你先要确认是伺服电路的问题,还是风扇的问题,

采用排除法,

先换风扇试试

在确认伺服电路的好坏,

如果是伺服电路的问题,那应该就是高电平报警输出

网友F(2011-03-25):
成都芯飞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对各种行业设备工控单元如驱动器,伺服驱动系统,各种品牌变频器,各品牌工业电源、高频开关电源,PLC,工控主板,驱动板,接口板.信号处理板,温度控制仪器,数控系列各种控制板、工控机等设备进行修复。

电话:18782135158,021-81493336。

QQ:182300007

网友G:
一般这种风扇除了正负电源外还有一根线检测风扇运情况。通常是黄的。果这根线断或接触有问题,会报风扇故障或过热故障。你的情况可以通过代换或注入一个模拟的信号来判断是哪部分的问题。

网友H:
QQ:742551853我帮你解决!

网友I:
可以送到我公司免费检测。。专业各品牌变频器\直流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13711132820麦生   广州天河

网友J:
这样驱动器很容易烧坏的,还是建议你送修吧

网友K(2011-04-27):
专业工控设备维修-卓-15962652789
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 www.palute.com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并具有工控板的开发、研制、应用、复制、制板等能力,本公司 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 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我们秉成“顾客至上,服务第一,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奉行公平、公正、诚信的经营理念。同时我们承接企业变频器长期(定期)的维修保养业务;PLC、触摸屏、工控机、单片机等程序的编写业务;直流调速、滑差调速、改变频调速、模拟直流调速改数字直流调速等业务, 随时为客户提供及时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垂询,我们是您最可信赖的工控设备维修专家!

网友L(2011-07-05):
我是专业做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
主要是松下A4系列的
功率是1.0和1.5的
有需要的
直接跟我联系
电话是13751161925
Q375954830
有机会大家一起合作哦
先保质量
绝对的物美价廉

网友M:
需要进行维修

北京维川伺服技术服务中心,王工13581552286

网友N:
深圳英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开展变频器,伺服器,PLC,人机界面,工控机,各种工业电路板维修业务。我司为西门子优秀合作伙伴,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优质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高效稳定、价格合理的自动化设备及工程方案,同时开展设备改造业务。欢迎有意向合作公司和个人来我司考察,洽谈合作事宜。

 联系人:郭生  手机:13510769830

网友O:
上海海源电子维修公司021-65913177

网友P:
0.28-685.99941   1-37-3060-9013
成都戴雅工控服务公司是成都市工控服务行业中的骨干公司,在许多相关行业中树立了我公司技术实力雄厚,服务质量优良的良好形象,被许多单位列为长期合作伙伴。

公司先后在深圳.成都等城市成立维修车间,专业从事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芯片级维修并具有自动化系统设计,工程成套能力。公司有着一支敬业,充满活力专业技术过硬的维修服务团队。公司全体员工遵循客户第一,信誉至上的原则。周到的服务,可靠的产品质量,真诚的服务态度,满足您的需求。

联系人:何

网友Q(2014-12-17):
求答案啊~~~有高手能回答吗

网友R(2018-03-12):
专业提供松下伺服技术问题和维修业务,质量保证,价格合适,叶工13532636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