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也想不明白的故障

楼主(2011-01-12):
一台艾默生EV2000的30KW的变频器上电1分钟以后面板就没有显示了,我检测了各点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而且我用的主板也是好的我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主板是好的。我把电源驱动板的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新的了,把那个小驱动板U1也换新的了,故障依旧,最后我把排线以及排线的插座都换新的了。故障还是那样,上电不用30秒就没有显示了。实在是想不明白了,故障到底在哪里啊,恳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吧。

网友A:
北京海盟路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工控自动设备的维修,,我们以优良的服务态度,快速解决客户设备上的技术问题,客户遍布全国,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原则,管理规范,诚信为本。具有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先进的服务理念,您的满意是我们的目标。您的信任和支持是我们最宝贵财富和资源,愿与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公司专业维修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触摸屏、变频器、数控系统(人机界面、伺服驱动器、伺服模块 电源模块等)
维修周期为3-5个工作日。
确保维修质量,保修时间长。

手机:13811053836

qq:1063205630

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网友B:
先确认下面板有没有故障,如果没的话,把电源芯片更换下看看。

网友C:
看看是不是面板的问题

网友D:
这种问题一般都出现在电源供电上 你看看 操作面板供电线路上是不是有7805一类的稳压元件,有可能是稳压元件老化失效造成 也可能村在某个元件老化,上电后温度急剧升高,然后导致元件内部过热保护,如果是那种ev2000带中文显示的液晶面板,也可能是液晶驱动芯片的问题

网友E:
芯片级维修各品牌变频器、伺服器、工业级电路板。QQ:1409572852

网友F(2011-02-14):
ABB 变频器 ,备件 一级代理 。 QQ 611566866

网友G:
可能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H:
变频英才网,变频工程师找工作的专业性招聘网站!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法,单独启动面板,看是否故障依旧,http://ww.ynpax.com,有维修经验交流

网友J(2011-04-12):
可以送到我公司免费检测。。专业各品牌变频器\直流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诊断.13711132820麦生   广州天河

网友K(2011-05-14):
故障在你变频器接的电源供电线路上,接触不良。不到三十秒那是电容存电在放电。

网友L:
都好有经验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