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64MT 程序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2-03-28):
矿井提升系统,在离井口80米处设减速点,减速点开关为磁性接近开关。当磁铁以7m/s的速度经过开关时,PLC x15输入指示灯闪亮,但监控程序x15不亮。厂家要求换长磁铁,磁铁换后也不行。我不明白的是:输入指示灯亮,为什么程序却检测不到?望能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是不是输入点PLC没有接收到。

网友:
PLC输入指示灯亮,但监控程序时,检测不到。这时就要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