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被罚800块

楼主(2012-03-13):
前几天,我承包的设备,直流调速装置送不上,影响1小时20分,被罚款800块。

事故是这样的:

直流提升电动机700V2100KW,运行中突然制动,磁场励磁装置(输出110V)报F029(过压)故障,倒备用也送不上,通知变电所退出电容器,降低电压,主备来回倒还是送不上。最后修改励磁装置参数后OK

以前也出现过,更换新板后过一段时间也是出现。

网友A:
罚这么多Money,心疼。。

网友B:
下次出现这种故障就有经验了。

网友C:
原来是励磁装置参数的原因。

网友D(2012-04-26):
励磁的参数怎么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解决了没?

网友E:
最好楼主把励磁装置的参数细细的给我们讲一下,这样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知道从哪下手了。